如何判断贴片钽电容的正极

楼主(2016-07-27):
  电容从极性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有极性和无极性电容两种。而钽电容是属于有极性电容之一,那么该如何判断贴片钽电容的正极呢?毕竟对于有极性电容来说,在安装的时候必须要保障正负极的精准。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吧。

  贴片钽电容的正极为粘有氧化膜的金属基板,负极通过金属极板与电解质相连接,分正、负极性,类似于电池,不可接反。而在不知道极性的情况下,我们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电解电容其极性,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反之,则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增加(漏电阻减小)。

  当然,在检测的时候,可以先假定某极为“+”极,让其与万用表的黑表笔相接,另一电极与万用表的红表笔相接,记下表针停止的刻度(表针靠左阻值大),然后将电容器放电(既两根引线碰一下),两只表笔对调,重新进行测量,两次测量中,表针最后停留的位置靠左(阻值大)的那次,黑表笔接的就是电解电容的正极。

  贴片钽电容有着各式各样的种类,电容器以生产材料可划分为陶瓷电容器、钽电解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等,特别是多层陶瓷电容器,体积虽小但容量大,经常被用于去藕、 电源电压的平滑化、滤波等各种电路中,最近已成了提升手机、电视机性能所不可缺少的元件。

  如何判断贴片钽电容的正极大家是否已经有所了解了呢?对于有极性电容来说,一定要尽可能的保障极性安装的正确性,避免因为正负极接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