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刘工galilDMC-4143编码器值返回问题

楼主(2016-07-27):
    请教一下刘工:我想在上位机程序中采回电机编码器的值,应该怎样操作呢,望刘工赐教。

网友A:
想控制卡发TP指令,然后接受反馈字符串,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控制卡发TP指令,然后接受反馈字符串,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值。

具体应该怎样接受字符串反馈呢?是应该用哪个命令来实现接受反馈字符串呢,望您赐教

网友A:
具体应该怎样接受字符串反馈呢?是应该用哪个命令来实现接受反馈字符串呢,望您赐教

你是用什么方式发指令给控制卡的,就可以同时得到控制卡对指令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应该怎样接受字符串反馈呢?是应该用哪个命令来实现接...

感谢刘工,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