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300的问题

楼主(2016-07-27):
各位

     正在做阀门遥控系统,其中开度阀的阀门位置开度储存到MW90, 怎么实现下面的功能

     开度阀的初始阀位置开度为x,经过开阀或者关阀后阀位置为y,怎么把x和y进行比较,主要是怎么样能读取并保存MW90上开度阀的初始阀位置开度x,

网友A:
表达清楚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绕,,,,,,,,,,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清楚先,,,,,,

已经搞定了,谢谢啦

网友C:
建个DB块…….十个字

网友D:
阀门应该选择有模拟量输出的阀门,不同的开度对应不同的电压或是电流。初始开度可以写入OB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