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变压器选型安川电机

楼主(2016-07-27):
大家好,我这里有六台4.4kw的安川电机SGM7G-44AFC61,两台1.3kw的安川SGM7G-13AFC61,现在要选购一台伺服变压器给以上电机供电,请问各位我应该选多少kVA的变压器?是把所有电机的功率加起来再除以功率因数吗?如果是,那安川电机的功率因数是多少?拜谢各位!

楼主:
各位大牛来回答下啊!大家有之前选过的吗,拜谢拜谢!

网友A(2016-09-21):
我记得好像是2~3倍的样子

网友B:
你好,根据你提供的功率,4.4X6+2X1.3=27.7,算上功率和余量建议选用35KVA,我司有伺服专用变压器,体积小,寿命长,性价比高,如有需求可以与我联系,QQ:1525382675.

下面这个是30KVA的,35KVA和这个差不多大小.

产品信息可打开以下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5257387850.4.5OII1i&id=539788966348

网友C(2017-05-05):
不应该反各个电机额定容量加起来作为变压器的容量,这样肯定能用,但不经济,就考虑各电机的实际使用情况,也就是说要乘上同期使用系数,所以一般变压器容量应为电机总容量的0.6--1倍。

网友D:
同意上楼的意见。

只要马达不会一起转,就可以这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