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保险丝????

楼主(2016-07-27):
怎依据电流选保险丝啊,怎么知道设备功率多少??

网友A:
用保险丝保护用电设备?有用吗?这一直是很多人的误解。用电器发生短路,说明已经损坏、故障,此时保护的是供电线路,不被过电流损坏。

如果选择用“保险丝”保护过载,选择小了不能可靠运行,选择大了不起作用。

符合产品标准要求的用电器,本身都设计有过载保护环节,能有效保护过电流,外部不必考虑过载保护。外部设计的保护叫配电保护,按供电线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