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eplan软件

楼主(2016-07-27):
寻求各位前辈的帮助,软件都能安装上,加密狗驱动起不来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不正确,严格按照<此处内容被屏蔽>教程来<此处内容被屏蔽>,中间要重启两次电脑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64

eplan2.2起已不再支持xp了,所以本安装教程不含xp系统,xp系统也是过时的系统了,作为电工的我们千万不要固步自封,抱着以前的老东西不放手,还是要与时俱进,xp能干的,win7没有不能干的,希望大家还是尽量用win7吧。。。

Eplan Electric P8/Fluid/PPE/Pro Panel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版本全系列下载链接:请点此链接

.先安装.netframework 4.5(4.0也可以),下载地址:网盘下载

.安装好后进入Electric_P8_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文件夹运行setup.exe,注意,要在setup图标处点击右键弹出菜单里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安装文件会告诉你当前安装的程序,这里以p8为例,其他几个版本的eplan都差不多.点击继续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同意协议接受许可,点击继续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选择程序安装目录,点击继续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选择安装的程序功能,点击右边用户自定义安装旁边的小箭头,再点击下面的主数据和语言会看到,默认的是中文,点击安装后会自动安装,完毕了就点完成,这样eplan p8 就装好了.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如要继续安装其他的eplan程序,请依次安装P8Pro PanelFluidPPECPM...

接下来:不要运行程序,我们来进行<此处内容被屏蔽>授权,64位系统安装驱动需要签名,所以64位系统的<此处内容被屏蔽>方式和32位系统不同.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64位系统.先下载好64位授权文件并解压缩备用

一、先运行Electric_P8_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文件夹里面路径Services\Drivers\(x64)里面的Haspuersetup.exe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一路next安装好就可以了。

二、双击SN-U2012.reg注册表文件,点是加入注册表

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laozhoustop.exe,点nextyes后出来的对话框内选中Enable Test Mode 项,然后点next,确定.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出现如图示点确定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四、进入控制面板,进入操作中心或在控制面板右上角搜索框内,键入uac,点击下面出来的"更改用户帐户控制设置",把默认向下拉改为从不通知,然后重启电脑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拉下为从不通知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五、以管理员身份运行x64文件夹下的install.cmd,弹出对话框点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出现Drivers installed successfully,按任意键退出即可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六、复制授权文件“SN-U10066.EGF”“C:\Users\Public\EPLAN\Common”WIN7中文版,就到“C:\用户\公用\EPLAN\Common”

七、以管理员身份运行laozhoustop.exe,点nextyes后出来的对话框内选中选择“Sign a System File”,再点击“Next”,输入“C:\Windows\System32\drivers\multikey.sys”,再按“OK”,出现“The system file has been signed successfully……”点确定即可,然后选中exit,点next退出。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八、关闭桌面的测试模式水印,如果你不爽的话可以关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关闭桌面水印.exe,出来对话框后输入y,按回车即可,然后再按一下回车退出,重启电脑,测试模式水印没有了。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九、运行eplan,授权正常,没有问题。注意会出现硬件冲突,点关闭即可,没有任何影响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授权信息如下,基本的都有了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64位运行截图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最后,本授权为普通授权有30天时间限制,如出现让你输入激活码请点取消,然后重复第二步复制授权“SN-U10066.EGF”覆盖原来的那个即可,对程序没有任何影响。

32位系统.先下载好32位授权文件并解压缩备用

一、先运行Electric_P8_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文件夹里面路径Services\Drivers\(Win 32)里面的Haspuersetup.exe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一路next安装好就可以了。

二、复制授权文件“SN-U10066.EGF”“C:\Users\Public\EPLAN\Common”WIN7中文版,就到“C:\用户\公用\EPLAN\Common”

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laozhouwatchdog.exe,选择最上方的Drivers选项标签,点击Install Driver按钮,如果安装成功,下方会显示,Driver is installed。如果你不想每次开机都运行这个程序的话可以在右边选择:Automatic Start(开机自动启动服务),然后点击Save Start保存。这样以后开机会自动开启这个服务,基本上希望大家还是手动开下吧,也不麻烦。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四、打开Emulator选项标签,然后点击“Start Service”按钮。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如果一切顺利,你会发现“Start Service”按钮变为灰色,“Stop Service”的按钮变为可用。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五、打开Dongles选项标签,按下Load Dump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内选择U2012.dng然后点打开即可。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六、如果运行正常,Emulator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内容。
Eplan Electric P8 2.<此处内容被屏蔽>7352全系授权安装教程,支持win732位64位 - 老周工控 - 老周工控的博客

七、运行eplan,授权正常,没有问题,以后每次运行运行一下laozhouwatchdog.exe即可。

最后,本授权为普通授权有30天时间限制,如出现让你输入激活码请点取消,然后重复第二步复制授权“SN-U10066.EGF”覆盖原来的那个即可,对程序没有任何影响。

即可完成

网友B:
网上有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