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故障排除问题

楼主(2016-07-27):
问题描述:西门子319PLC通过dp总线下挂了30多个子站,plc作为主站且在DP线路的中间位置,西门子触摸屏tp700和plc之间只隔了一个et200,他们都是用DP总线相连。问题是当触摸屏上的DP拨到on时,触摸屏可以和plc通讯,但是后面站点全部断掉,当拨到off时,所有站点都可以正常通讯,但是就是触摸屏不行,因为触摸屏在plc硬件组态里不需要组态,所以无法从软件上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连上。只能通过他能不能和plc通讯,判断它的站点是否在正常。简而言之:触摸屏dp拨on可以和plc通讯,拨off时,前后都正常,就是自己本身无法和plc通讯,遇到这种情况,请问各位同行大哥该怎么解决?

ps:DP头已经换了几个了,还是不行

网友A:
PLC的连接资源检查一下

网友B:
你的触摸屏的DP地址和后面SLAVE站的DP地址有冲突。

楼主(2016-10-28):
引用 网友B:
你的触摸屏的DP地址和后面SLAVE站的DP地址有冲突。

 没有冲突,最后没办法,用了MPI/dp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