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模块mds-c1-v2-1010的报警代码

楼主(2016-07-28):
近期维修一台小巨人生产的数控机床vtc-20b,故障现象为上电后模块上方的二位数码管,显示数字11,而正常时应该是 AA,模块的型号是:MDS-C1-V2-1010,三菱的,是一个双轴驱动模块,经替换检查,是该模块中的一个控制板的原因,该板的型号E46669-717V,不知究竟是哪部分元件的问题,也没找到三菱伺服的报警代码的资料,请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A:
我们公司可以维修

13760479903支工

网友B(2019-05-08):
三菱伺服模块mds-B报警代码51及F41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