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变频器的日常维护保养

楼主(2016-07-28):
引言:变频器作为重要的工控设备应用于各行各业之中,不仅仅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很多,在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设施的控制中也应用,如自来水的恒压供水系统和比较高级的电梯控制中,确实是机电一体化的重要实施工具。虽然,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变频器已经采用了高品质的元器件、优质新型材料,并融入高新微电脑控制技术制造而成,但是,受到环境温度、变频器自身温度、粉尘、振动以及变频器内部元件老化的影响,变频器运行过程会出现一些潜在问题,一定程度地影响变频器长期稳定地运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变频器使用过程中的维护保养就显得格外重要。

1、日常检查和保养

1.1、日常检查项目:

1.1.1、运行环境:检查内容包括:a温度、湿度方面:温度>40°C时应打开变频器盖板,以加大散热效率;b灰尘多少、有无气体方面:经常清灰除尘;确保变频器周边无异味、无易燃易爆气体。

1.1.2、变频器本体:a振动、温升:振动平稳、出风口风温正常;b噪声:无异常噪声、无异味;c导线、端子:紧固螺钉无松动;

1.1.3、电机:a振动、温升:检查电机运行是否平稳、电机温度是否正常;b噪声:检查电机运行时是否有异常和不均匀的噪声。

1.1.4、输入、输出参数:a输入电压:输入电压要经常测量确保输入电压在规定的范围内;b输出电流:经常检查输出电流保证运行在额定电流之内,一般可参阅变频器自测电流即可,如要用钳形电流表测试,建议测试输入端电流,因为输出端有高频谐波一般钳形电流表测量会有很大偏差或误差。

1.1.5冷却系统检查保养至少三个月进行一次:

1.1.5.1安装环境通风是否良好,风道有无堵塞现象。

1.1.5.2变频器本体风机运转是否正常,有无异常噪声。

2、定期检查、维护、保养:

用户根据实际情况确定3至6个月对变频器进行一次定期检查。特别注意:a.必须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技术人员,才可进行变频器的维护及器件更换等操作;b.在打开变频器之前,请务必确认电源已切断;c.请用直流高压表测试P+、P-之间电压小于25v ;d.请不要异物如螺丝、垫片等遗留在机器内,否则可能造成变频器损坏,严重时可能导致火灾。

2.1推荐使用的检查工具:

2.1.1动圈式电压表:测量输入电压用。

2.1.2钳形电流表:输入、输出电流测量用。

2.1.3整流式电压表:输出电压精确测量时用。

2.1.4万用电表:建议测量电压、及接地测量用。

2.1.5兆欧表:电机、电缆和变频器接地检查用。

2.1.5.1一般情况下不要测量变频器的绝缘情况,因为变频器在出厂前做过电气绝缘试验,用户不必再进行耐压测试。

2.1.5.2若变频器闲置时间较长超过半年以上时和返修的变频器要使用前,必须再对变频器进行绝缘测试。

2.1.5.3变频器的控制回路和端子严禁使用兆欧表测量,如要测时可用万用电表兆欧档简单测量即可。

2.1.5.4对电机进行绝缘测试时,务必将点胶机和变频器之间的连接线拆除后再测量,否则将极可能损坏变频器。

2.2检查和维护的内容:

2.2.1主回路接线端子螺丝是否松动,如松动请加固。铜排等连接处是否有过热痕迹。

2.2.2主回路电缆,控制回路电缆有无损伤,特别是与金属表面接触的表皮是否有割伤痕迹。

2.2.3主回路电力电缆的绝缘是否良好。

2.2.4对风道、本体风扇,及电路板上的粉尘全面清扫;在粉尘较大的环境下要经常清扫。

2.2.5对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也要定期检查测量,检测绝缘情况、轴承运行状况等。

2.1.5.2若变频器闲置时间较长超过半年以上时和返修的变频器要使用前,必须再对变频器进行绝缘测试。测试前须将所有的输入、输入端子(R、S、T、U、V、W、P、P-、PB)全部可靠短接,再进行绝缘测试。严禁对单个端子做绝缘测试,测试请用电压等级500V的兆欧表。

3、易损部件的检查和更换

变频器内有些元器件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发生磨损或性能下降,为保证变频器稳定可靠地运行,应对变频器进行预防性维护,必要时更换部件,否则会造成变频器自身的严重损坏。变频器的易损部件主要有冷却风扇和滤波电解电容器,其寿命和使用环境及保养状态密切相关。

3.1滤波电容器:通常使用寿命为2万小时,请根据运行时间更换。当电解电容器出现电解质泄露、安全阀冒出或电容主体发生膨胀时,须及时更换该电解电容器。

3.2冷却风扇:变频器内部所有冷却风扇的使用寿命约3万小时,当发现风扇叶片等有裂痕;或开机声音有异常;或转速明显变慢,请仔细检查风扇,一般出现这几个现象之一时,建议及时更换风扇。

4.存放注意事项:

变频器购买后暂时不用或需长期存放,应注意以下事项:

4.1避免将变频器存放于高温、潮湿或有振动、金属粉尘的地方,并保证通风良好。

4.2变频器若长期不用,每两年应通电一次以恢复滤波电容器的特性,同时检查变频器的功能。通电时应通过一个自耦变压器逐渐增大电压,且达到正常电压后通电时间不小于5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