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电SRS13仪表与昆仑通态通讯时工艺曲线设置

楼主(2016-07-28):
各位大神,你们好!我现在用岛电SRS13的仪表和昆仑通态通用版通讯时怎么在上位机设工艺曲线?现在通讯都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把在工控机上所设置的工艺曲线传松到仪表上。谢谢了

网友A(2018-07-30):
你也在做这个吗,讨论下吧!工艺曲线挨个写进去  不过它的温度和时间寄存器地址是同一个,我现在用脚本是写不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奉献啊,下来看看。

网友:
你的仪表时代程序功能的吗?要是带程序功能的话得分一下段才行,我现在也在搞这个,你应该用配方做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