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6EC的PLC和PC机通讯怎么设置,具体点
比漾。

楼主(2016-07-28):
如题,,,,,,,,,,,,,,,,,,,,,,,,

网友A:
连接好电脑与PLC

按照如下设置通讯参数

连接不上,就要断电后将PLC弄到STOP模式再通电按照以上步骤连接。

比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好电脑与PLC按照如下设置通讯参数连接不上,就要断...

为什么我的这个通信网络设置那个通信端口不是502,是12346

比漾。

网友:
我有点乱,不知道是我的什么东西不好用还是怎么回事,线是232的,也是刚买的,这个是直接把USB插电脑上就行了吗,我设置的没问题啊,就是那个502不能改,我的是1234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乱,不知道是我的什么东西不好用还是怎么回事,线是...

  1. 首先你使用的是不是台达标准的编程电缆线?(量一量8针圆口4/5/8是不是对应连通的9针D型口的3/2/5)

  2. 你使用U口电缆,通过了USB/RS232转换,这个要安装USB/RS232转换器的驱动,然后在通讯设置对话框通讯端口里面要选择转换器模拟出来的COM口,一定不是COM1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我有点乱,不知道是我的什么东西不好用还是怎么回事,线是... 内容的回复!首先你使用的是不是台达标准的编程电缆线?(量一量8针圆口4/5/8是不是对应连通的9针D型口的3/2/5)你使用U口电缆,通过了USB/RS232转换,这个要安装USB/RS232转换器的驱动,然后在通讯设置对话框通讯端口里面要选择转换器模拟出来的COM口,一定不是COM1了

有时编程电缆供电不足也会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