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RS485控制

楼主(2016-07-28):
各位好!

   最近帮别人改造一台设备,有几台变频器通过RS485控制启停、正反转及加减速;

控制架构如下图,问题点

   1.这种控制是否可靠、稳定;

   2.我在系统启动时要检测,各台变频器通讯状态(比如:PLC发出广播指令,收到的回答),程序如何写??

   3.在正常工作时如果变频器故障或通讯中断,如何检测??

网友A:
首先楼主你的问题可以通过plc给变频器进行控制的,是比较可靠稳定的。

检测变频器的的通讯状态的程序可以用modbus协议的指令写,MODR进行读取变频器的频率,slave是变频器的站号,code是功能码,read是变频器频率地址(具体查询楼主你用的变频器的说明书),N是写入数据的个数,用的波特率和资料格式根据变频器上的设置

,port指的是通讯端口;写入频率数据用MODW指令,用法和一样。M0和M10就可以检测变频器通讯是否中断

网友B:
我这台海为PLC带了13台变频器,走的是485,速度很快。

通讯是否有断线,看通讯指令的OUT端子就可以了,OUT端子填一个标志位即可。正常变频器和PLC通讯上的话,这个位为ON的状态。我这边也有一个通讯断线报警的例子,需要的话可以留个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海为PLC带了13台变频器,走的是485,速度很...

能否将PLC程序供我参考一下,小弟无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海为PLC带了13台变频器,走的是485,速度很...

邮箱:chjun2016@163.com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你的问题可以通过plc给变频器进行控制的,是比...

感谢,有点明白了;

网友C(2016-10-20):
麻烦 楼主帮忙发一份 万分感谢 171936585@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麻烦 楼主帮忙发一份 万分感谢 171936585@q...

http://www.haiwell.com/daruanjian/Haiwell%20PLC%E7%A4%BA%E4%BE%8B%E7%A8%8B%E5%BA%8F.rar

这个里面有各种例子100多个包括各种通讯例子 可以下载看看 有问题随时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海为PLC带了13台变频器,走的是485,速度很...

这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 帮忙发一份 171936585@qq.com

网友D:
谢谢,可以发一份吗?87338497@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可以发一份吗?87338497@qq.com

已发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我这台海为...

网友E:
感谢,有点明白了;我这台海为PLC带了13台变频器,走的是485,速度很

网友F(2017-03-06):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海为PLC带了13台变频器,走的是485,速度很快。通讯是否有断线,看通讯指令的OUT端子就可以了,OUT端子填一个标志位即可。正常变频器和PLC通讯上的话,这个位为ON的状态。我这边也有一个通讯断线报警的例子,需要的话可以留个邮箱。

想学习下你的这个程序,有时间的时候发下314216526@qq.com 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我这台海为PL...

网友H(2017-06-16):
这个程序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我这台海为...

网友I(2018-04-09):
回复内容:我需要这个程序学习一下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海为PLC带了13台变频器,走的是485,速度很...

网友I:
回复内容:邮箱号是1793587612@qq.com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我需要这个程序学习一下对: heroc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