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利用编码器算出液压马达的速度,然后再和另一个伺服进行联动配合,能实现吗

楼主(2016-07-28):
最近公司了在改一台弯管机 之前送料和旋转都是人工手动。现在要求改成伺服自动,然而弯型轴是液压驱动,由于比较大,换成伺服成本较高。现在小弟遇到问题是,弯型轴和送料轴需要联动(弯的是钢管弯型的时送料轴不松管子需要跟随弯型)PLC用k120s,而却弯型轴只有编码器。不知道这么实现,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你们哪个公司,能否发些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哪个公司,能否发些照片???

发什么照片 设备的照片?

网友A:
就是弯型轴给出角度信号,然后通过这个信号计算送料轴应该运动多少,是吧??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们哪个公司,能否发些照片?...

网友B:
楼主的描述估计只有你自己明白,要么就对弯管机设备比较了解的人明白,最好发图片,越详细越能帮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C:
编码器脉冲送PLC高速计数,查脉冲数,根据编码器脉冲数,成比例输出脉冲控制随动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弯型轴给出角度信号,然后通过这个信号计算送料轴应该...

谢谢你的回答 送料轴运动多少我知道 我想知道的是弯型的时候是液压驱动我并不知道它的速度 之前我做过一个用数控系统的弯管机 之前G代码是这样写的(弯型的时候)  G01      X23.5Y90.F5000  X是送料弯型时候的跟随值 Y是弯型角度 23.5是根据模具直径算出来的,意思就是X轴和Y轴 要在相同时间内完成动作  不知道用编码器这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脉冲送PLC高速计数,查脉冲数,根据编码器脉冲数...

谢谢你的回复 我自己再琢磨琢磨

网友A:
通过弯型轴的编码器送出来的信号,经过PLC计算以后,决定送料伺服应该送多少料,以多大的速度送料。。道理是这样,主要是细节方面的处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们哪个公司,能否发些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弯型轴的编码器送出来的信号,经过PLC计算以后,决...

对 我怎么表达起来有点不太清楚  我自己先想想怎么实现

网友A:
可以测速,测速要选择测速的方法,这里测速要求迅速,就不能用记脉冲法----比如一秒多少个脉冲。。。这样反应速度起码要延时1秒,要用两个脉冲间记录1ms的个数的方法来测速。。这样实时性较好,有了实际速度曲线了,就可以用来控制伺服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通过弯型轴的编码器送出来的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速,测速要选择测速的方法,这里测速要求迅速,就不...

1.如使用的话,你得有个不依赖主扫描周期的智能计数器,如SIEMENS的FM350或FM450,它不以你主程序的运行而独立计数(不管你是否访问它,它都不会丢掉编码器的脉冲);
2.在程序里设定定时扫描的周期,如100ms,每隔该周期,去计数模块里读编码器的计数值,与上次的那个值相减,就能得出控制物体的速度,如下例:
编码器测量轮的圆周为400mm、编码器为1000ppr、用扫描周期100ms的功能块,计数不采用倍频,如计数器的读数差值为250p,则物体的运动速度为:400mm/1000ppr*(60*1000/100ms)*250p/1000=60m/;
是不是可以这么解释呢  百度上找的

网友A:
我说的是,比如编码器A相脉冲,每两个A脉冲之间计时,弯管嘛,不是电机运行,电机运行每分钟几千转,弯管一分钟一圈都算快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测速,测速要选择测速的方...

网友(2016-09-10):
LSplc和编码器一起,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