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高手,怎样读取64位数

楼主(2016-07-28):
请教前辈高手,三菱高速计数器是32位,32位乘法运算后是64 位,请问64位怎么读取。昆仑通泰只能读32位啊

网友A:
连续的两个寄存器就是64位了,假如程序里面是dmul D0 D10 D20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是存放在D23,D22,D21,D20里面的

楼主:
是啊,我想用昆仑通泰触摸屏显示这个结果,怎么显示?

楼主:
我没有积分,可以微信红包。哪位高手。赐教

网友B:
把32位的数值读取到屏里,在屏里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