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前辈,昆仑通泰触摸屏怎样显示,三菱D寄存器里的有符号64位数。

楼主(2016-07-28):
请教,高手前辈,昆仑通泰触摸屏怎样显示,三菱D寄存器里的有符号64位数。

我没有积分,可以发红包。

网友A:
把PLC的32位数值读取到屏里,在屏里做计算

楼主:
谢谢,我试试!

还有个问题请教,水平移动我的最大值是会变化。这样我的实际移动和屏移动才能同步。而嵌入版的设置是固定的。怎样才能在屏上修改表达式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