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同步问题??11

楼主(2016-07-28):
如题。在遇到机械两个传动的机械齿数比不能除尽时,怎样通过软件计算,使两个传动能做速度同步控制?谁有没有小软件能计算出来,应该说计算出来的整数比能使得变成最小误差吧??

网友A:
完全同步机械的方式就是硬连接,电控的方式就是主从控制,主是速度模式,从是力矩模式

网友B:
电机是步进电机吗?如果是的话,可以用一个驱动器带两个电机。最好把结构图发图片看看

网友C:
多取几位小数点 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在整数比上下功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