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运算指令

楼主(2016-07-28):
在欧姆龙PLC中很多运算指令,有二进制,BCD类型,还有待进位不带进位,带符号不带符号,这都有什么区别啊 ,在使用时应该怎么选择啊,感觉好乱啊

网友A:
个人认为看具体情况需要,一般计算为二进制,有时候传递数据给上位机,采用BCD类型处理了放在规划区域,供上位机采集。

带符号不带符号,自己判断量程是否有负数,来选用。

带进位不带进位,也是编程人员需要考虑的,看量程是否超出字的范围,使用双字。编写通讯程序时也会用到。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看具体情况需要,一般计算为二进制,有时候传递数...

谢谢你啊,讲的真好。

网友B:
这些指令看你怎么使用了,还是需要结合实际工艺需求,指令也是服务于工艺要求的

网友C:
       一般情况为二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