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数控系统的设备,不开五轴联动时,各轴正常,开了五轴联动后,各轴进给都出现一顿的问题

楼主(2016-07-29):
840d数控系统的设备,不开五轴联动时,各轴正常,开了五轴联动后,各轴进给都出现一顿一顿的现象,在加工s件时,出现一条一条的垂直棱线,不知是何原因,该机床前段时间刚换了x轴的轴承,并且由于一时没有买到博世生产的气阀,所以临时把主轴的气封信号屏蔽了(主轴吹气),其它没有别的改变。

网友A(2016-09-07):
1.其他电机的负载是否顺畅(丝杆、轴承、导轨等有无轻度不良,有杂质.硝等);2.驱动器参数有改过否;3.整体驱动器是否共用一个直流电源(这个电源供电不良也是出现问题的)==

网友A:
维修咨询电话:0755-29682320  /13751000365 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