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WinCCflexible2008的问题!

楼主(2016-07-29):
电脑之前只是安装了WinCC flexible 2008、STEP 7 MicroWIN!两个软件都可以完美运行使用!后来由于实际需要又安装了STEP7 V5.5(S7300/400编程软件)、WINCC 7.3和STEP 7-MicroWIN SMART!这5个软件都可以使用,但是每次电脑开机后,都会有如下提示:

看图片!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删除提示的文件夹内的文件,如果没有该文件,就删除提示中的文件路径中的文件夹,2008启动时会自行重建。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后面直接把软件卸载了,老是跳出这界面,烦死了

网友C:
安装顺序错误导致,一般先安装s7 v5.5软件,再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和wincc。删除提示的文件或文件夹就可以了。WinCC flexible启动时会自行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