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简体版能否打开繁体版建的工程?

楼主(2016-07-29):
我的ADP6.9是简体版的,供应商是台湾的,他是用繁体版ADP6.9建的工程,我打开时显示:“无法读取档案。无法辨识的档案或者档案已损毁。”

这怎么办?求解大神?急急急!!!

网友A(2016-09-01):
是不是 ADP 版本不兼容?

网友B(2017-08-14):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把文件名改成全英文,就可以打开了,但是打开也是乱码的,繁体字在简体中文版Windows中的软件中显示不出来。

时间够的话可以这样,在电脑上装个虚拟机,安装一个台湾版win7,系统可以去MSDN下。这样就能完美打开了。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