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使多台电机同步运行

楼主(2016-07-29):
6台变频器,6台电机,1台PLC,1台触摸屏,变频器如何保证让多台电机同步运行,现在使用的是英威腾的张力控制变频器,但是成本太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求助,这方面的大神,谢谢。。。。。。。。。。。。。。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同步牵伸类的控制。收放卷肯定要用张力控制。牵伸部分也要有一定的牵伸比,保证精度的话还是用永磁同步电机。升降速同步是比较麻烦的。可以用广播方式(通信)或用串级方式,前个输出带到后个输入。你想省变频器的话,可以一带多,但是限值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同步牵伸类的控制。收放卷肯定要用张力控制。...

只是看看如果用普通变频器加编码器能不能实现,这个控制系统太复杂了,每一步都不容易,自己也是边看人家设备边学,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A:
普通变频器和张力控制变频器,区别是:是否能控制有效的力矩控制。除此还可以根据精度和响应速度要求。用普通变频速度控制+张力摆杆也能使用一定场合使用。普通电机主要考虑响应速度上,根据应用场合需要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变频器和张力控制变频器,区别是:是否能控制有效的力...

谢谢您的回复。。。。。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变频器和张力控制变频器,区别是:是否能控制有效的力...

普通变频器加张力摆杆,做矢量闭环是不是可以实现这种控制?张力摆杆反馈模拟量信号给变频器,变频器做转矩控制,变频器PID调节?。。。。

网友B:
要看你的控制对象是什么系统,是单纯的要求线速度同步,还是其中有张力控制,是“混合双打”型的?

楼主:
对: 伐薪烂柯 要看你的控制对象是什么系统,是单纯的要求线速度同步,还...

张力恒定就好,放卷轴直径会越来越小,保持张力恒定不断或者不松就好,而且平均1分钟左右来一次启停。

网友C:
英威腾应该不算高了吧,进口的才贵哈

楼主:
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英威腾应该不算高了吧,进口的才贵哈 内容的回复!三千多。。。。六台

网友A:
你应该把你的生产工艺简单介绍,是带材还是线材,卷径变弧多少(空轴和满轴),大概的精度。向你的还要频繁启停的是控制的难点,这个需要零速张力。张力控制中的安全因素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有限速,否则肯定飞车。简单的做法:根据卷径计算速度值,在其速度值附近上下偏移一定范围(5、10Hz看情况)做为速度限幅值,然后再通过张力摆杆反馈做PID。这样不需要变频器有力矩控制。其中的卷经计算方法根据你的工艺而定,不需要太精确,但是必须要有。如果卷经变化大,可能还需要多套PID参数。这些都是调试来看了。

网友D:
张力控制就得配张力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尽量用变频电机,普通电机低速时候扭矩和反应速度不理想,不配编码器精度差,如果用10楼讲到的张力摆杆(俗称跳舞辊)的方式可以使用普通变频器和电机,具体精度看你的生产工艺的要求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你的生产工艺简单介绍,是带材还是线材,卷径变弧...

谢谢您,您说的许多问题我都没有考虑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力控制就得配张力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尽量用变频电机,普...

好的,谢谢您,普通变频还是成本低一点

网友E:
做一个这样系统成本大概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这样系统成本大概多少钱呢?

差不多3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做一个这样系统成本大概多少钱呢? 内容的回复!差不多3万

那价格也不贵啊!报价可以报10万吧

楼主:
哪能那么多。。太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