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电机能达到变速且恒速运行的?

楼主(2016-07-29):
哪种电机能达到变速要求且可以恒速运行的。

例如,变频电机能通过改变频率以达到不同的速度,恒速效果也较好。

      单/三相异步双速电机改变极对数达到不同的速度,但恒速效果不明显。

这恒速的效果能通过什么去改善呢??

网友A:
不用其他设备   就电动机   难

网友B:
这恒速的效果能通过什么去改善呢??通过调速控制器,以速度负反馈闭环方式,改善开环恒速。

网友C:
講到恒速本身就很難 應該是速度的波動率 若電機採用開環控制 那這波動率肯定很高 會隨著外部供電變化而變化 一般多在+ -20% 若採矢量約在 3% 伺服則在0.1% 實際測出有機會在0.01%

网友D:
通过变频器,可实现的!

网友E:
到恒速本身就很難 應該是速度的波動率 若電機採用開環控制 那這波動率肯定很高 會隨著外部供電變化而變化 一般多在+ -20% 若採矢量約在 3% 伺服則在0.1% 實際測出有機會在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