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轮机无线控制

楼主(2016-07-29):
斗轮机无人值守远程无线控制系统

一、改造的必要性。

斗轮堆取料机适用于大、中型火力发电厂、港口、矿山、焦化、冶金及大型水利工地的储料场,是堆取散装物料高效、连续作业的设备,在火力发电企业生产经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发电厂都安装了斗轮堆取料机,在控制的设计上有中控启动、中控停止、取料、大车左行、大车右行、取料机准备好、取料机故障、请求取料作业、大车左行、大车右行等一些斗轮机与电力室之间的连锁控制信号,还有一些斗轮机电气室与大车行走、刹车等设备的控制信号,这些信号走电缆控制。以上这种控制方式在使用中存在以下问题:

1、由于受当时自身电控技术**的限制,斗轮堆取料机系统电控部分设计不够完善,可靠性能差,自投运以来,控制电缆一直是故障不断。斗轮堆取料机与输煤系统的皮带不能进行联锁,在使用中经常因控制电缆线损坏引起故障停机。当皮带机故障停机时,斗轮堆取料机不能立即实现停止,经常造成跑煤、堵煤,严重地影响了斗轮机地正常运行,也增大了检修人员和现场操作人员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

2.斗轮机动力及控制电缆已连续运行多年,风吹日晒,再加上斗轮机回转对电缆的拉扯及扭曲,电缆绝缘外皮现已全部老化龟裂,频繁发生接地及短路故障,现多处用绝缘胶布缠绕。堆取料机控制电缆已因短路着火大部分绝缘外皮损毁,现用绝缘胶布临时包裹。根据运行经验及电缆使用说明,电缆在恶劣环境下运行,至少2年就得更换1,频繁地更换控制电缆不仅成本高且增加了维护的时间和人力。。

4、卷盘电机在使用时时刻在起/停状态,工作中发热比较厉害,卷盘电机在工作中故障率较高,卷盘故障造成的故障停机占堆取料机故障停机的1/4

5、目前斗轮机上使用的卷盘电机每年消耗很多电费。原控制方式改为无线控制后,卷盘电机可以取消,没有电费等支出。

针对以上问题,需对斗轮机控制电缆进行改造,控制系统由有线控制改造为无线控制,彻底解决以上问题。

二、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特点
、专业为斗轮机的无线控制而设计。最好的解决了斗轮机的控制电缆容易断裂不容易修复并影响生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高可靠性。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的软体具备CRC检查码及错误回复的能力,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无误传输及解码。先进的中央处理器对错误的信号进行检查,达到百分之百无错误解码,及控制所有的继电器输出。
1-36DI/DO双向控制。可以满足大多数的斗轮机控制,一台斗轮机机只需要一至两套YL-WD的无线控制系统即可以解决控制电缆线断裂问题。
、控制距离远。控制距离最远可达到5000米,可满足任何复杂的现场要求。斗轮机无线控制
、抗干扰能力强。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特别重视抗干扰产品的研发,所使用的频段是国家规定的工业专用频段,避免了与其他无线设备的互相干扰,在关键的地方都采用了高成本的金属外壳,使外来的干扰降到最低。在信号传输中,每一个信号都采取了加密处理。
、具有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颁发国家证书。产品的各项技术参数均可满足国家各项规定,客户可放心使用。

7、工业化的设计。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的每个核心及重要部件均采用工业级甚至军工级的原器件,可满足在各种不同恶劣条件下之使用。
、预留接口多。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考虑到今后的产品升级需要,在设计的时候就预留很多接口,方便客户以后产品升级。
、人性化的设计。每台斗轮机根据产地的不同和安装的不同,在使用中的各种操作方法也不一样,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可在使用现场调整功能,使之能完全能和斗轮机配合使用。
、方便安装,容易维护。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的安装非常方便,只要备有两个符合尺寸的10mm安装固定孔,即可固定。接线也非常方便,每一根线都有清楚的线号。
、多种故障指示,清晰明了,容易分析判断问题所在。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的面板备有各种功能和故障指示,在有问题的情况下,能很快判断出故障点,特别设计了意外信号中断指示灯和接口,在意外信号中断的情况下,迅速报警,并可以切断关键设备的电源。

三、效果分析

斗轮机加装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以后,效果显著,不但可以完全满足现有的所有运行需要,还能提高斗轮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减少维护成本及人员工作量,运行经济。主要体现在:

1.免维护,安全可靠、性能稳定。可以完全代替原先斗轮机与转运站之间的控制电缆,做到稳定、及时的信号传输,再不会有信号中断引起的斗轮机停机事件,可以实现中控对斗轮机的完全控制。

2.只需一次性投资,可以终身受益。减少因控制电缆、滑环、卷盘电机等备件更换所引起的投资,降低斗轮堆取料机的维护维修工作量。每三年所要更换的电缆、电机等备件费用大约为20万(人工维护费用未计算在内)。

3.不但完全满足现有的所有运行需要,还提高了斗轮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减少维护成本。

4.节能减排。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的功率只有10W,相当于一个节能灯泡。原来斗轮机卷盘电机等年消耗电费约5万元。这样三年的电费约为15万左右。

5.安装简单方便,抗干扰性能强,频段可以调整,不会对别的设备产生干扰。

通过加装工业无线控制系统,每改造一台斗轮机三年即可节省35万左右的费用,节约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给电力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电力企业斗轮堆取料机(给煤机或其它输煤配煤系统)加装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已经势在必行,让我们为电力企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网友A(2018-07-03):
YL-WD工业无线控制系统的功率只有10W,相当于一个节能灯泡。原来斗轮机卷盘电机等年消耗电费约5万元。这样三年的电费约为15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