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800F冗余DP总线切换扰动问题

楼主(2016-07-29):
求助AC800F冗余DP总线,配置RLM01下挂CI840,做DP总线冗余切换时运行设备跳停,两路总线均能控制设备启停,控制器切换试验也正常,只是DP冗余切换跳设备,请指点

楼主:
帮顶期待回复,自己顶下顶下

楼主:
自己顶下,请版主和同仁帮忙

网友A(2016-09-19):
我们的也是这样的,平时试验时都好好的,运行中突然就切换不过来,造成车间停车,影响生产。后来找厂家说是cpu运行负荷过高,达到67%。好像ac800f不能真正实现在软件上的冗余,只能是物理层面的

网友B:
哈哈,解决没有啊  这个问题和简单的哟 哈哈

楼主(2016-12-02):
引用 网友B:
哈哈,解决没有啊  这个问题和简单的哟 哈哈

求指教

楼主:
等待高手提示,怎么没有知道原因的吗

楼主(2017-02-21):
还没解决,等待有经验的告诉

网友C(2017-05-04):
还没解决,等待有经验的告诉,等待中。

网友D:
考虑一下软件版本的问题。2013有bug

网友E(2019-04-22):
坐等大神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