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器电路板一个电容烧了

楼主(2016-07-29):
网上查了下是安规电容,型号看不到了,有谁知道,就是烧黑的那个地方

网友A:
楼主很负责啊,在我们这都是直接换板子了,如果单单的电容坏了还好,坏的多了就不建议自己维修了

网友(2016-08-29):
烧黑了这么大一片,很有可能还有其它元件损坏,所以光换这个电容也许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