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子程序

楼主(2016-07-29):
我想设置一个子程序  因为有一个11步都要用到同样的两步 所以我想用子程序来解决  用到时调用 不用是不执行 请问大神该如何写

网友A:
自己插入一个功能FC,把需要多次调用的程序编里面,然后编写其他程序的时候可以多次调用,这个FC不要放到OB1,不用的时候就不会执行

网友B:
使用CALL  Pxx,但不要两处同时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CALL  Pxx,但不要两处同时调用

    可是是步进点

网友C:
Dim Input
Do
Input = InputBox("请输入运行的程序,提示:12356")
If int(len(Input))>6 or int(len(Input))<=0
        Else
For a=1 to len(Input)
if int(Mid(Input, a, 1))=1
call q1()
ElseIf int(Mid(Input, a, 1))=2
    call q2()
    ElseIf int(Mid(Input, a, 1))=3
    call q3()
    ElseIf int(Mid(Input, a, 1))=4
    call q4()
    ElseIf int(Mid(Input, a, 1))=5
    call q5()
    ElseIf int(Mid(Input, a, 1))=6
    call q6()
End If
Next
Exit Do
    End If
    Loop
Sub q1()
MessageBox "运行q1"
End Sub
Sub q2()
MessageBox "运行q2"
End Sub
Sub q3()
MessageBox "运行q3"
End Sub
Sub q4()
MessageBox "运行q4"
End Sub
Sub q5()
MessageBox "运行q5"
End Sub
Sub q6()
MessageBox "运行q6"
End Sub

网友D(2016-08-31):
调用   MXX输出CALL PXX。

运行结束编写PXX程序要加结束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