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MODBUSTCP怎么读写32位有符号二进制

楼主(2016-07-29):
求高手帮忙解答一下,32位有符号二进制读写怎么正常显示

我用的是MODBUS TCP驱动协议

32位无符号二进制与32浮点都能正常读写了

32位有符号二进制出现在问题是:

    我选择的是3位小数点,在通道处理里都设置好了,当我在PLC里写入1到4的时候,MCGS监控没有反应,

                                                       PLC里写入5到10的时候,MCGS监控显示0.015,

                                                       PLC里写入100的时候,MCGS监控显示0.101,

                                                       PLC里写入1000的时候,MCGS监控显示1.007,

                                                       PLC里写入-1到-4的时候,MCGS监控没有反应,

                                                       PLC里写入-5的时候,MCGS监控显示0.000,

                                                       PLC里写入-1000的时候,MCGS监控显示-0.992,

网友A: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的话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C:
能不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的话可以联系我!QQ14903...

我直接改用32位浮点数了

网友D(2017-09-03):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参考参考您的程序吗?我是用libmodbus库,函数读取的,但是他只支持16位,读32位的话,显示6552715

网友E(2017-10-19):
像是浮点数的数据顺序格式没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