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的程序求助转S7

楼主(2016-07-29):
近期正在将公司的一个老S5程序转成S7,软件直接转的实在不好用只好自己手动来转,今天碰到了一段比较难理解的,请高手帮忙转成S7语言,就是附件中的《TNB 120》实在不知道如何转,到第起始和结束地址是多少,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古董换新颜啊,建议直接重新写

网友B:
1,打开在开始菜单SIMATIC-->step7->converting s5 files。
2,按要求将原S5程序导入后,它可以完成一下s5-s7的一般标准程序的转换
3,转化完后,在S7软件中用源文件中导入你刚才转换的S5程序文件,需要根据工艺重新验证,修改没有转换成功的程序段后编译就行。
4,由于s5和s7差别很大,不能完全对照。如涨势程序有错误是不能编译成S7程序段的

网友C:
我现在正在对照转换过的程序在进行重新编写,其中就是附件的一段,本身转换时无法完全转过去的,其中TNB的一个语句地址在新的S7中需要定义,我现在无法确定该定义到哪个地址?希望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C:
以前西门子网站有一本资料叫《从S5成功走向S7》,不知道谁还有,有的话帮忙发给我一份,谢谢

邮箱:wqg@acom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