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中直流设备简介

楼主(2016-07-29):
 一、蓄电池

    目前,变电站中广泛使用的是铅酸蓄电池,尤其以GCF型防酸隔爆式铅酸蓄电池和GFM型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两种类型最为普遍。

    蓄电池室内应通风良好,室温宜保持在530℃,最高不应超过35℃,避免日光照射,照明应使用防爆灯,不应安装正常工作时可能产生电火花的电器。

    蓄电池应有编号,编号标识应在支架上,序号由正极开始排列,正负极连接应正确并有明显标志;变电站具有多组蓄电池时,应有组别标识。蓄电池连接引线无松动、无腐蚀,蓄电池的外壳、固定支架和绝缘物表面应清洁。蓄电池壳体无破裂、无漏液,极柱无腐蚀。防酸蓄电池极板无弯曲、无变形,活性物质无脱落、无硫化,极板颜色应正常。防酸蓄电池外壳上部应标有液面最高、最低监视线。

    测量电池电压时应使用四位半数字万用表;测量防酸蓄电池比重时应使用吸式比重计。蓄电池组每月普测一次单体蓄电池的电压、比重(防酸蓄电池测量);允许使用检测合格的自动监测装置测量蓄电池单体电压,并作为检测的依据。

    二、充电装置

    当采用相控充电设备时,一组蓄电池应装两台充电装置,一台做浮充,另一台做备用。两组蓄电池应装三台充电装置,正常时一台做备用,另两台分别各带一组蓄电池及直流母线运行。当采用高频开关电源时,一组蓄电池应装一台充电机,充电机具备冗余模块;两组蓄电池应装两台充电机,每台充电机具备冗余模块。

    高频开关电源模块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可单只退出运行,不影响系统运行,模块数量是按N+1进行设计的,即充电模块运行在冗余状态。如发生此类情况,应上报。

    稳压精度、稳流精度、纹波系数这三个指标对于充电机是很重要的。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注意充电机和蓄电池的相应电压表和电流表示数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数值,不能经常性地摆动,发现问题立即上报。

    三、绝缘监测装置

    1.绝缘监察继电器

    绝缘监察继电器的基本原理是平衡电桥检测法。平衡电桥法在绝缘监测仪主机内部设置2个阻值相同的对地分压电阻R1R2,通过它们测得母线对地电压U1U2

 2.微机直流接地检测装置

 3.绝缘监测装置的运行说明

网友A:
直流屏的维护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