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站中直流系统接地处理注意事项

楼主(2016-07-29):
 (1)当直流系统发生接地时,应停止站内一切工作,尤其禁止在二次回路上进行任何工作。

    (2)在处理直流接地故障时不得造成直流短路和另一点接地。

    (3)直流接地故障的查找和处理必须由两人同时进行,并做好安全监护,防止人身触电。

    (4)如需试拉调度管辖设备(保护),需向调度申请。

    (5)试拉直流回路应经调度同意,断开电源的时间一般小于3s,不论回路中有无故障、接地信号是否消失,均应及时投入。查找直流接地,停用保护时间超过3s时,应征得调度同意后进行,保护停用时间应尽量短,运行人员只查至保护屏端子排处,防止保护误动。

    (6)查找和处理直流接地时工作人员应戴线手套,穿长袖工作服,应使用内阻大于2000Ω/V的高内阻电压表,工具应绝缘良好,防止在查找和处理直流接地时造成新的接地。

    (7)Ⅰ、Ⅱ段直流母线同时发生接地时,严禁并列操作。

    (8)为了防止误判断,观察接地故障是否消失时,应从信号、绝缘监察装置、表计指示情况等综合判断。

    (9)为了防止保护误动作,在试拉保护装置电源之前,应解除可能误动的保护,恢复电源后再投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