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200指针--间接寻址

楼主(2016-07-29):
想请教大伙,在西门子200中,什么情况下会使用间接寻址,也就是会用到指针?谢谢大伙了哈!能否给个例子。

网友A:
例如,你要给VB0~VB999赋值从0~999,你会怎么做?

一条条MOV_B x,VBx还是用个循环加上间接寻址一起来?

间接寻址将你的程序简化,没有间接寻址你也一样能完成工作,只是重复代码泛滥而已。

楼主:
如果能有个实际的例子,这条指令就不会忘记了。

网友B(2018-08-15):
比如做通信校验的时候,需要累计计算前面所有数据的和或CRC,就要对前面每个地址做相应计算,如果直接一个一个写指令计算,如果有256个字节就需要写256个指令,浪费时间,这个时候可以做间接寻址,将256个值循环投入计算,这样每一个计算完之后就把间接地址加1,就跳到下一个地址计算了,这样减少了很大的代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