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三菱定位指令

楼主(2016-07-29):
FX3G系列PLC的PLSY,、PLSR、,DRVI、,DRVA指令有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如果有的话,能用几次呢?谁有这方面的资料给点  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使用次数限制,指令手册有对这些指令的说明

网友B:
一般只是用DRVI和DRVA

网友C(2017-10-13):
有哪位大神回复一下,有没有次数限制呢?

网友D:
看看使用手册吧

网友E:
手册没说明有次数限制啊

网友F(2017-11-13):
突然发现什么都下载不了,疯狂刷积分

网友D:
 坐等大神。。。

网友G:
没有使用次数限制,指令手册有对这些指令的说明

孟婆的无奈。

网友H(2019-09-10):
引用 网友B:
一般只是用DRVI和DRVA

是的 一般DRVI 和drva就够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