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CPU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07-29):
前两天STEP7中硬件组态时与CPU314C-2PN/DP通过网线可以连接上CPU,在以太网可访问节点时可以读到MAC地址。今天再试的时候读不上来啦,通过交换机也读不上来。这是什么原因呢?下午去另一生产线尝试,上位机可以正常监视程序块(应该通讯正常,未曾在上传站点尝试读取MAC地址),打开硬件组态时,尝试读取CPU的MAC地址却也读不到,这又是为什么呢?

楼主:
问题补充:

问题三:笔记本网卡IP与CPU在同一网段,项目内PG/PC接口设置 TCP/IP与网卡对应 需要重新组态再尝试吗,CPU组态对应一致就可以吧,其它DI/DO/AI/AO/也必须设置对应吗?

问题四:今天开机的时候 WINCC选择终端总线跳出窗口增加了一个微软虚拟WIFI适配器,跟它有关系吗?

楼主:
问题补充:TCP/IP 通信  网卡名称带有AUTO与不带的 应该选择哪一个,区别在哪里呀?

网友A:
监视一下netpro的组态,看看能不能上线,网络组态信息丢失好像和你描述的这种现象比较符合。

楼主:
可以上传netPro的组态,但是报错误

引用 网友A:
监视一下netpro的组态,看看能不能上线,网络组态信...

楼主:
网络组态可以上传的话,但是读不到MAC地址这正常吗?

引用 网友A:
监视一下netpro的组态,看看能不能上线,网络组态信...

楼主:
把项目删除重新组态后,成功读到MAC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