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out灯不亮

楼主(2016-07-29):
omron sysmac cpm2ae out灯不亮

网友A:
监控一下plc程序看是否有输出,如果有输出,灯不亮,可能就是该触点坏了,若是压根就没输出,就要分析一下程序了

网友B:
灯不亮你是检测程序看见的吗?建议检查一下程序是不是存在双线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