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to向导求助

楼主(2016-07-30):
各位大师请问一下,在s7-200plc中使用pto向导后能控制伺服的方向吗,新手求助,望各位大师教教我

网友A:
方向是开关量控制的,PTO只是发高速脉冲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是开关量控制的,PTO只是发高速脉冲而已

具体怎样操作呢?不懂教教我咯

网友B:
方向可以不用向导,后面加上也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可以不用向导,后面加上也可以呢

就是我现在已经用了向导,但我想控制它的方向改怎么操作呢

网友C(2018-08-14):
耐特PLC不支持西门子的PTO向导, 耐特的运动控制库可以控制伺服的方向, 直接在指令库的DIR 标签更改方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