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2016-07-30):
组态王与施耐德plc通信,已有工程总是通信失败。如下图所示

通信用modbus tcp配置如下:

应该不是配置的问题,我新建一个新工程试验通信,相同设备,配置方法,就能通信上。如图

跟上边的运行错误有关系吧 求解决方法,,

楼主:
还有就是车位计数的变量怎么删除不了,改删的都删了,变量报告里还有,怎么找啊 找不到了

网友A:
两个通讯?

双网络模式么?

地址设置对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