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6-07-30):
意大利的一台磨床,请大神们签订下这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不就是个接线图吗?你让大家看什么呢,问题没描述清楚,多打几个字,工控网不会多收你钱的

网友B:
这是一张电路图的PDF版,鉴定完毕

楼主:
中间那个是什么控制器,是变频?还是软启?或者其它的

网友C:
分辨率这么低 什么都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这么低 什么都看不见

网友D:
好像是什么转动设备的接线图。

网友E:
是一个控制器吧。。接单相220v可调,上面部分应该是调速,下面部分是传感器信号进来。。。如果是英文,可以网上再搜集一下资料。

网友F:
这么模糊,本来的近视眼都成了老化眼

网友G:
感觉是一款什么控制器,这个没啥的,对应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H:
直流调速器。。。。。。。。。。。。。。。

网友I(2020-06-11):
同意楼上说的,是直流调速器,控制直流电动机调速的

网友I:
图中:

potentiometer---电位器,应该是模拟电压作为速度给定的;

ARM+/ARM- ---是接直流电机电枢的,图上标的线规为1.5mm²,估计电机容量不大,应该不超过0.75kw;

FIELD+/FIELD- ----是接直流电机励磁绕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