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刷机,ID不匹配无法下载

楼主(2016-07-30):
用的是信捷的XC2-32T-E PLC,由于密码忘记了就想刷机试一下,用的原装的下载线,出现ID不匹配无法下载的情况,换了一根线,无法连接成功,各位大大,求教!

网友A:
找一台直接有9针插口的电脑试试,我也遇到过有的电脑通过USB转232连接刷机时会出现这个,直接9针插口就不会

网友B:
直接程序下进去就行。。。。。。

网友C:
直接下载程序,以前密码就失效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台直接有9针插口的电脑试试,我也遇到过有的电脑通过USB转232连接刷机时会出现这个,直接9针插口就不会

谢谢,换了台电脑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