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服务器硬盘背板?

楼主(2016-07-30):
服务器因其运行环境及应用目的的不同,对其结构便会产生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的提升和操作便利上。

因此,市场上会对服务器进行简单的分类:即硬盘具有热插拨功能和非热插拨功能。

要实现硬盘的热插拨,即设备依然在工作状态(在通电的情况下),可以把硬盘插进去或者拔出来,硬盘不会损坏、数据不丢失,而且供电及数据传输线缆不会受影响。

这样,就必须通过一个固定的接插传输部件来完成,这个部件就是行业里常提到的硬盘背板。

很明显,它避免了硬盘与主板间的多线缆直连,使内部布线更为简结,降低箱体的热量排放受阻程度。同时,也避免了因硬盘故障而停机拆卸机箱取出硬盘检修的繁琐。

此外,科学合理的硬盘背板设计,可以给整个系统带来更多的增值功能。

如上所述,因应用目的不同,及对成本考虑,所以在选购服务器(机箱)时,有必要对背板的相关资信进行比较。

首先,要了解硬盘背板的基本分类

A:硬盘背板按照速度分:

有1.  3Gb背板;2.  6Gb背板;3.  12Gb背板。

B:硬盘背板按是否可以扩展分:

1. 非扩展背板;2. 扩展背板。

C:按安装方式分:

1.横插式;2.竖插式。

其次,要了解硬盘背板的主要功能要求

1. 传输信号:

该指标最为重要,SAS/SATA信号为高速信号,背板的原理图设计、画板、PCB生产、阻抗控制、元器件参数质量以及电子加工工艺都会对信号质量造成影响。

衡量硬盘背板信号质量是否过关是通过专用的高速示波器进行信号眼图测试。若信号质量眼图不通过,意味着该背板对应的sas/sata接口存在掉盘或硬盘读写速度异常的风险。

2.传输速度:

3Gb,6Gb,12Gb

其实3Gb及以下速度的背板已经过时。而6Gb背板在渠道里还是主流,12Gb背板目前已经是领先服务器供应商在推荐。相信在未来2-3年内,12Gb背板将成为主流。

3. 常见功能:

(1)是否支持顺序上电:

它能避免服务器开机瞬间,瞬时电流需求过大给供电电源带来的功耗压力;

(2)是否支持硬盘报警:

服务器硬盘故障是常见的事,而能直观侦测到几十个硬盘中某个位置的硬盘出现故障,只有通过此类背板完成,但并非所有热插拨背板都具备这种功能,而且,告警方式也会因设置而有区别,目前,行业并没统一规范,告警灯的颜色有的红色,也有黄色;有长亮,也有闪烁;有只有灯光,也有声光。

(3)是否是扩展功能:

硬盘扩展功能:是背板上增加一颗芯片,由该芯片来实现将有限的输入扩展到更多的输出:如主板、raid卡或者HBA卡最大只能支持4个SAS/SATA硬盘,通过扩展背板后,可以让服务器支持到24个SAS/SATA硬盘。

4. 兼容性:

非扩展背板不存在硬盘兼容性问题。

扩展背板由于扩展芯片的固件版本等问题会有兼容性问题。如 iok  机箱配置的背板,就兼容以下控制器:

 Intel —— ICH10
Intel —— RS2BL080
LSI  —— 1068e
LSI  —— 9708EM2
LSI —— 9260-8I
LSI —— 8708EM2

值得提醒的是:扩展背板支持的功能越多也就意味着通过固件控制的部分越多,兼容性越差,反之亦然。

5.材料及工艺:

1】. 板材:PCB板材的厚度对背板的插拨受力强度有重要影响,厚度/层数越多,其生产工艺(喷锡、化银、沉金)相对复杂。

2】. 元器件:背板主要的元器件有电阻、电容、电感、IC等。但市面上这些元器件的质量参差不齐,不是专业人员,或短时间内很难判定其好坏,特别在7X24小时的长时间运行时,对其敏感度及稳定性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在选择背板时,必须引起重视。

3】.接插件:背板与硬盘,背板与主板/阵列卡的数据/信号接口的质量,是制约传输速率和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关键部位金手指的镀金厚度至关重要,只有达到或超过30u,才称得上放心。

6.硬盘背板的发展趋势:

1】. 模块化设计(机箱内各部件全部由PCB板连接,即无线设计);

2】. 硬盘背板速率达到12Gb或更快;

3】. 采用立式免螺丝安装、拆卸结构;

综上所述,硬盘背板是高端服务器中的关键部件,是数据处理的重要桥梁,是衡量服务器等级的指标之一,。尽管在服务器或机箱的产品说明书上没有作详细介绍,但真正的行家在选购时一定会过问。而现在国内厂家能真正提供此类功能背板的并不多,因些,价格并不便宜,质量差异也较大。为此,建议在购买时应认真研判。(作者:许雄文/ i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