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宏指令两个短整形比较怎么实现布尔型变量的状态变换

楼主(2016-07-30):
威纶宏指令两个短整形比较怎么实现布尔型变量的状态变换,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下?

网友A(2016-09-01):
short temp1,temp2 //赋值

bool  temp=false

if temp1 < temp2 then

  temp=false

 SetDataEx(temp, "Local HMI", LB, 0, 1)

else

 temp=true

SetDataEx(temp, "Local HMI", LB, 0, 1)

end if

网友B:
学期成绩

学期成绩

学期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