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的类型转换ieee754转换

楼主(2016-07-30):
最近在做那个关于流量的设备,检测流量的是一个仪表,上面会显示总的流量的之类的一些东西,问题就是这个流量显示在仪表上是浮点数,但是我触摸屏上也需要显示出来,所以是通过plc和仪表通讯,但是plc读回来得数据是16进制的数,现在就是读回来的数据要经过   ieee 754转换   ,小弟表示很头疼啊,这个怎么弄,哪位大神弄过类似的,请教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二进制转浮点数的算法说明,你可以使用PLC或者你触摸屏的脚本很容易构建,涉及的指令无非就是比较,移位指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