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型号求助

楼主(2016-07-30):
求助各位网友,这个热电偶是什么型号的,测温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在上面

网友B:
凭这个图看不出来。没有标签?看看安装部位有没有标识。

网友C:
偶看着倒像是PT100的热电阻。

用万用表量量电阻值就能够判断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倒杯开水扔到里面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