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x-4ad

楼主(2016-07-30):
请问fx-4ad如何CH1,CH2,CH3,CH4单独标定。看fx-4ad的手册好像依次只能标定一个通道,如何4个通道单独标定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楼主想做什么,没有明白啊!

楼主:
我想用fx4ad接4个称重传感器,做一个自动配料控制,

楼主:
求教各位朋友,

一、上图中 TO KO K22 H003 K1 命令给变了CH1,偏移和增益的值保存在,#23,#24中。但是如果要调整CH2,CH3,CH4,的偏移和增益,他们的调整值保存在哪?

二、#22的复位调整是什么意思?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三、偏移和增益的禁止和允许,B0=0,B1=1,是允许。B0=1,B1=0,是禁止吗?

网友B:
TO KO K22 D0 K1 。在BFM#22选择写入哪一个通道,当需要改完第一个通道时,再写入新值到DO,再写入到BMF#22,设置其他通道。TO KO K23 D2 K1、TO KO K24 D4 K1.增益和偏置的值用存储区D来存储,每一次设置通道时,写入值到D2和D4。当每个通道设置一样时,可以一起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