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脚本里面的例子不懂求救

楼主(2016-07-30):
if ([b:[#INTERNAL]USR0000010]) // SI DEMANDE D'EMISSION TRAME I MIN

{

[b:[#INTERNAL]USR0000010]=0 // RAZ DDE TRAME Imin

[b:[#INTERNAL]USR0000011]=0 // RAZ EMISSION TERMINEE

//------------------------------

//--- CONSTITUTION TRAME     ---

//------------------------------

_strset(databuf0, "E")                                               //将databuf0中的所有字符都置"E",最小电流设定

_bin2decasc(databuf1, [w:[#INTERNAL]USR00122])                      //十进制的[w:[#INTERNAL]USR00122]转换为字符串

_strcat(databuf0, databuf1)                                           //字符串连接

_bin2decasc(databuf1, [w:[#INTERNAL]USR00125])

_strcat(databuf0, databuf1)

_bin2decasc(databuf1, [w:[#INTERNAL]USR00128]) //

_strcat(databuf0, databuf1)

_bin2decasc(databuf1, [w:[#INTERNAL]USR00131])

_strcat(databuf0, databuf1)

_bin2decasc(databuf1, [w:[#INTERNAL]USR00129])

_strcat(databuf0, databuf1)

_strset(databuf1, 0x0D)                   //将databuf1中的所有字符都置"0x0D"

_strcat(databuf0, databuf1)

_strset(databuf1, 0x0A)                                                //将databuf1中的所有字符都置"0x0A"

_strcat(databuf0, databuf1)

//--------------------------------

//--- EMISSION DE LA TRAME     ---

//--------------------------------

_strlen([w:[#INTERNAL]USR29010], databuf0) // 计算字符串databuf0的长度

IO_WRITE_EX([p:EXT_SIO], databuf0, [w:[#INTERNAL]USR29010]) // 把起始地址为databuf0的[w:[#INTERNAL]USR29010])个数通过扩展口发送要发送

[b:[#INTERNAL]USR0000011]=1 // SET EMISSION TERMINEE

[b:[#INTERNAL]USR0000001]=0 // RAZ RECEPTION OK

}

endif

这里的databuf1和databuf0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我不懂。为什么要写脚本呢。

网友A(2017-11-22):
databuf1和databuf0是缓冲区1和缓冲区0.

QQ493295552

网友B(2018-07-21):
看不懂啊.写的好复杂

网友B:
看不懂啊.好复杂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