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20C变频器更换

楼主(2016-07-30):
生产线上要求两套电机及其减速机对调,电机功率大小不同;变频器是西门子G120C,变频器负载功率大小也不同,多台变频器通过Profibus-DP网络通信;PLC是西门子 CPU314C-2PN/DP。如果对调电机及减速机,同时要求大变频器驱动大电机。

需要改动现场配电室变频器输出端接线及DIP地址拨码开关还有变频器参数P918地址。

以下3项

1.上位机硬件组态窗口变频器DP地址(包含变频器PIW、PQW地址),

2.对应变频器FC块内相应 传送数据 的 DB块 地址等(含SFC14、SFC15地址),

3.网络组态 NetPro

均不需要改动,好像把问题想复杂了,对吧

有同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期望大神能帮忙解答释疑呀

网友A:
你把变频器的两个地址换一下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变频器的两个地址换一下就行。。

楼主:
变频器安装位置不动,改完地址还要从变频器输出端接线端子对调电机端接线吧(两台变频器在同一个动力柜内)

引用 网友A:
你把变频器的两个地址换一下就行。。

网友A:
不知道,你看着办。。。。呵呵呵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安装位置不动,改完地址还要从变频器输出端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