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耐斯扫描摄像头连接dataman

楼主(2016-07-31):
康耐斯连接dataMan软件,连接界面不显示设备,点击设备维护页面,显示出设备,在状态栏显示配置错误,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好羡慕楼主有设备可以玩

网友B:
如果你是用网线通信的话,好像需要设备和电脑的IP地址在同一地址段内,例如:设备Ip192.168.0.2、电脑ip192.168.0.3共同的子掩码255.255.255.0 共同的网关192.168.0.1,我这边的康耐视设备是这样的,然后就可以在dataman上直接看到设备了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IP地址和你教我的是一样的,就是不好使,和IP地址无关,还会有啥情况。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用网线通信的话,好像需要设备和电脑的IP地址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IP地址和你教我的是一样的,就是不好使,...

是用网线直接连接的设备和电脑么?如果不是可以试一试,看看能通信不。

我碰到过你说的那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这样的2个设备ip地址类型一样可其实是不在同一个局域网内:设备连在公司交换机上,而我的电脑连在从公司交换机上连出来的路由器上,因为路由器有内部ip和外部ip之分,虽然2个的ip都是192.168.0.XX,但其实不是在同一局域网内,将路由器换成交换机后问题就没有了,因为大家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IP地址和你教我的是一样的,就是不好使,... 内容的回复!是用网线直接连接的设备和电脑么?如果不是可以试一试,看看能通信不。我碰到过你说的那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这样的2个设备ip地址类型一样可其实是不在同一个局域网内:设备连在公司交换机上,而我的电脑连在从公司交换机上连出来的路由器上,因为路由器有内部ip和外部ip之分,虽然2个的ip都是192.168.0.XX,但其实不是在同一局域网内,将路由器换成交换机后问题就没有了,因为大家在同一个局域网内了

通过以太网交换机连接设备和电脑的,ip这块我的确注意了,没有问题。我连别的机床设备都好使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这个设备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回复内容:对: madyo...

那我就帮不上你了。这种情况的话问题就多了,设备、网线有问题不通信或有干扰,不太好排查了

网友C:
你的电脑 直接连交换机呢?

网友D(2016-08-30):
首先看你的读码器是什么型号的, 康耐视的读码器有3种连接   232的 USB 网口的

不同型号用的连接方式不同,首先看你软件支持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看你的读码器是什么型号的, 康耐视的读码器有3种连接   232的 USB 网口的不同型号用的连接方式不同,首先看你软件支持哪个

我有两套同型号设备,一套设备能用软件,另一套就不行了

网友E(2018-02-27):
需要设备和电脑的IP地址在同一地址段内

网友F(2018-04-24):
不要通过交换机,直接连电脑试一下

网友G(2018-12-02):
这个MARK一下,看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万一我也遇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