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按钮长按启动

楼主(2016-07-31):
怎样实现mcgs按钮长按启动,短按无效,通过运行策略实现了但是效果不好,脚本程序如下:按下脚本

!TimerRun(1)

!TimerWaitFor(1,2)

!TimerStop(1)

!TimerReset(1,0)

切竖边=1

抬起脚本:

!TimerStop(1)

!TimerReset(1,0)

网友A:
收藏了,多谢楼主!!!!!!!继续

网友B:
一般在PLC里面定义,写一段程序。

网友C:
一般在PLC里面定义,写一段程序。

86,上山了

网友:
你的脚本可以写成时间控制   时间到了才有动作! 脚本用定时器!

网友D(2018-01-28):
引用 网友C:
一般在PLC里面定义,写一段程序。

嗯 ,好的,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E(2019-03-12):
学习啦,这样的还是在PLC里面解决的号

网友F(2019-09-14):
收藏了,多谢楼主,继续

网友G(2020-02-28):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H(2024-10-14):
在按钮属性的安全属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