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方案

楼主(2016-07-31):
小弟用固高运动控制卡做过简单的运动控制,目前接一活儿,自动动割料机,在一XY平台上,自动地将一铁板放在平台上,自动地切割成不同的形状,切不同的产品形状时只需调出相应的文件即可,也以保存导入G代码文件,从CAD导入数据,我以前做的是简单的固定运动控制,像这种支持操作员编程,保存为文件的模式不了解,不知如何入手,选什么样的PCI运动控制卡,能否提供VB例程,思路及说明,

网友A:
这么麻烦估计你需要工控速派了!!!!!!!!!!!

网友B:
建议你还是把切割和进料两个流程分开,不然会麻烦很多

网友C:
楼主应该没用运动控制卡做过实际的项目,只是小小的玩了一下,这种情况像G代码,CAD都有专门的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没用运动控制卡做过实际的项目,只是小小的玩了一...

m没用过

网友D:
中午需要专用的画图软件   来做不同的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