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么修改原来的图片的尺寸?

楼主(2016-07-31):
请问:这么修改原来的图片的尺寸?发现自己不能上传图片,很着急。原因是图片的尺寸大引起的不能上传。各位老师这个图片怎么可以让它变小?谢谢!

楼主:
请问:怎么修改原来的图片的尺寸?

网友A:
可以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缩小就可以了。在程序附件里。比较好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直接QQ截图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直接QQ截图就行了              ...

这个图片大小一般几十K到一百多K,最适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缩小就可以了。在程序附件里。比...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直接QQ截图就行了              ...

谢谢指导!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终于上传图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缩小就可以了。在程序附件里。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系统自带...

谢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