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的电压,频率,功率,扭矩问题

楼主(2016-07-31):
请问,380V50HZ电机,用在440V60HZ电网下,那么电机是额定功率不变还是额定扭矩不变呢?

网友A:
转速高了一点,扭矩小了一点。

网友B:
个人意见 功率不变,转矩降低。 参照变频器VF控制。不太肯定、、

网友C:
电压等级不一样,不会烧坏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 功率不变,转矩降低。 参照变频器VF控制。不...

频率升高了,电压也升高了,为什么功率不变呢?是不是应该转矩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等级不一样,不会烧坏电机吗?

好像380V电机耐压等级是按500V设计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我又发了一个帖子,跟这个应该有关系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8/683274_1.shtml

网友D:
电压与转矩是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 功率不变,转矩降低。 参照变频器VF控制。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压与转矩是什么关系??

单独来讲异步电机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可实际上电机绕组的额定电流是不变的,当电压升高似乎电机的功率应该增大,但是由于频率增加,电动机感抗又会增加,依旧是实际的额定电流会小些,电压增加,电流减小,造成结果就是近似功率不变,即恒功率。既然功率近似不变,由功率正比于电源频率与转矩乘积。所以额定转矩就要反比例下降了。

网友D:
额额电流一定的,那样因为电压是额定的,若电压升高,电流必升高,这就是电压升高易烧电机的原因。

频率升高电压升高,这也是为什么60HZ是400V的原因。

所以不符合电机条件的电源要进来转换